楼主(2016-12-19):
  变频器过电流的原因及处理对策:

  (1) 变频器输出短路

  原因:常常是由于负载短路而引起的,最常见的就是电机短路(电机振动引起接线松动短接而造成短路)。

  对策:我们在平时生产期间,现场都设有机械、电气巡检人员,定期检修期间,对各机械、电气设备进行清扫和紧固螺丝。

  (2) 机械部位有卡住或轧钢现场时常会出现“卡钢”现象。此时负载突然增大时,电流也会随之增大,当电流超过变频器设定的过电流值时,为保护变频器内部器件,会报“过电流”故障跳闸。

  常见原因:传动装置损坏;工艺设定不合理板坯过宽,板型不好。

  对策:经常巡检机械装置,改善工艺,提高操作工操作水平。

  (3) 传动机构的机械惯性过大,电机的容量相对偏小

  原因:当传动机械惯性大时,电机容量又偏小,会(尤其在刚开始启动时)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造成电机电流偏大,导致变频器过流跳闸。

  对策:对于大惯性负载,在保证电机和负载匹配的前提下,可适当提高变频器低速启动时的电压提升,延长变频器的加速时间等方法来防止变频器过流故障的发生。

  (4) 变频器启动加速时间设定太短;V/F特性电压提升设定太大。

  原因:变频器启动加速时间设定太短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变化远远超过电机转速的变化(失速);V/F电压提升太大,变频器输出频率已经比较高了,而电机转速还比较低(即电机转速的变化滞后于变频器频率的变化),也会造成失速故障。这种“失速”就会导致变频器过流故障。

  对策:延长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定;另外,低速电压提升要也要在实际中反复实验,不要设置太大,否则会导致变频器一起动就发生过流故障。

  在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中,由其外围电路引起的故障所占比例较大,在日常维护时,应注意检查电网电压,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定期清除变频器内部灰尘,通过加强设备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变频器的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