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软件 事件显示里的表格怎么缩放

楼主(2016-12-19):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想编辑的时候缩放还是说在使用的时候调整大小?
使用的时候不能调整吧!

网友B:
现场应用还想进行缩放?这个估计很难

网友C:
好像不行,只可以改字体大小

网友D:
触摸屏的表格不是想EXCEL软件里面的表格一样可以随意调整行高和列宽的,除非导出来成为后缀名是.XLS的表格文档以后才能缩放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辑时候进行缩放 那么使用的时候也会放大吗 如果可以
怎么操作 求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编辑可以拉嘛
编译后就没法变动了!

网友E:
编号就没得放大;

网友F:
只能设置好字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