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9):
如题,两个东西都是第一次用,看了几天的QJ71C24N-R2基础、应用,完全看不懂。

网友A:
可以用无协议通讯,有INPUT OUTPUT专用指令。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解决的话,可以加我QQ149034219!

网友C:
首先需要确认硬件的连接方式,比如使用RS232端口连接,这样去查阅资料才更加快捷和有针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接收就行了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要设置用户帧啊?

网友B:
INPUT OUTPUT专用指令
要编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只需要使用INPUT 来读取接收到的数据,要不要设置一下用户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只需要使用INPUT 来读取接收到的数据,要不要设置一下用户帧
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gx works2设置用户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