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9):
也不用接线 ,插个插头就完事儿?什么原理?
从站放置别的柜子里也可吗?

网友A:
没见过!
是什么?
终端电阻?

网友B:
如果机柜是铁柜的,那无线通信的可能性就很低了,柜门一关,什么信号都屏蔽了。
如考虑有线的,那还是很多设备的,如加密狗,外储存器,数据采集(黑盒子)

网友C:
只有一张图片不好判断,电源进线呢?底板又是什么类型?

网友D:
楼主说清楚一点。

网友E:
那是一个终端电阻.
上面是接上级的通讯口.最上级的上面又是一个终端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哦  您用过吗?怎么样!

网友F:
这一种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