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请教

楼主(2016-12-19):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200PLC中即时常开和即时常闭指令与普通的常开和常闭指令有什么区别?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就是受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B:
扫描到该指令,立即刷新输入输出状态,普通的事扫描完全部程序后再统一刷新。

网友C:
普通常开常闭是读取IO缓冲区状态、立即常开常闭是直接读取IO点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