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KUKA机器人系统

楼主(2016-12-19):
公司最近在实施一个项目:将KUKA机器人本体与电柜保留,只更换一个硬盘,实现用另一个机器人操作系统来控制KUKA机器人。

这两天整理一下过程。

网友A:
机器人不是嵌入式的类似于WINCE的操作系统吗?也可以像电脑一样使用GHOST来拷贝复制操作系统?

网友B:
应该像电脑一样可以备份    没搞过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用ABB系统控制KUKA?(打个比方)

楼主:
楼上的理解正确。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本体的驱动部件和控制柜的驱动器不更换,直接更换控制主机就可以抹掉原来的机器人制造商品牌了?因为已经搞懂了原控制主机的信号控制原理。

网友D:
那下一步就是准备自己开发操作系统了?

网友E:
两个不同牌子的进行互相控制?
期待楼主的过程分享!

楼主:
更换之前时,KUKA机器人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
更换示教器接头
更换硬盘
更换示教器
开机,设置示教器与对应的机器人IP地址

楼主:
重启机器人
机器人已正常启动

网友F:
用KEBA的控制系统可以更换库卡的系统,我见过.......
KUKA的操作系统真心说太垃圾......

网友G:
这个感觉有点看变形金刚的感觉,楼主项目应该是已经完成了。机器人接触过,但没玩的这么熟。

网友A:
机器人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比搞PLC复杂和高级多了去了。

网友H:
不明觉厉!

网友F:
实话说库卡那种靠柜内的普通蓄电池保存伺服驱动器编码器位置数据的,实在不可靠

网友I:
还是感觉fanuc的系统最快,abb的见过,没fanuc的好用。fanuc的各种快捷键在示教盒上有且方便。要是带触屏就更方便了。

网友J:
改系统需要对机械人了解的比较透彻才行,楼主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