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系统功能块SFB5怎么理解和使用,哪位大神有相关说明,谢谢

网友A:
断计时器.

网友B:
帮助文档里面应该有详细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系统功能块SFB5怎么理解和使用,哪位大神有相关说明,谢谢

你的Step7软件安装目录下的系统与标准功能手册第23章节。

网友D:
很耗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