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各位师傅,最近有台发美国设备,要求带自动清洗系统,请教里面的 开门断电行程开关,还有接近开关/急停开关等
怎么在接头做防水处理?或者直接买Ip65的?

网友A:
接近开关,形成开关找IP65的不难,按钮一般正面IP65的也是有的,背面接线的地方达到IP65的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背面防水的有吗

网友B:
接近开关有的 行程开关没用过防水的

网友C:
这些IP65的都应该是能找到的,最好是找IP65的。既然是到美国的,也应该要多注意下这些东西的。另外电控箱要做到IP65的,才是我觉得困难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背面防水的有吗
如果之前全部使用的是普通防护等级的传感器,需要全部购买更换新防护等级达到的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用过,推荐个品牌

网友E:
IP65的都有!
网上能找到!

网友F:
传感器带IP65防护的是有的;关键是你柜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些IP65的都应该是能找到的,最好是找IP65的。既然是到美国的,也应该要多注意下这些东西的。另外电控箱要做到IP65的,才是我觉得困难的事情、
电柜是有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过,推荐个品牌
可以直接用IP65和传感器两个条件百度,然后在找厂家咨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柜子好做,我们用不锈钢满焊,加密封条

网友H:
柜子进出线采用hating接插件那种IP67防护的即可达到防护等级,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清洗机器上的光电和行程开关,其实和电柜没多大关系吧。大品牌都有这种等级的,就是价格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