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车间的自动数控火焰切割机,氧气电磁阀打开延迟,延迟时间不等,几秒到一两分钟都有可能,正常情况是应该立即打开的。停机检查时,打开控制器的诊断功能调试时它又能立即打开。
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操作台控制信号有问题还是中间继电器到气体电磁阀的电路故障

网友A:
使用万用表在其正常工作的时候进行检测,如果当要求其必须打开的时候没有立即打开,就立即测量电磁阀的供电是否有驱动电压存在,如果不存在,就是数控系统的输出端口有问题。

网友B:
如一楼所说,先确定电路正常,感觉电磁阀本身故障概率较高。有备件换个试试。

网友C:
电磁阀可能进了脏东西,堵住了。

网友D:
应该是中间继电器有问题,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E:
  我告诉你一个判断方法:把电磁阀线圈用电压相等功率接近的灯泡代替,如果灯泡发光不延迟,那就是电磁阀内部有脏东西堵塞;如果灯泡发光延迟,那就检查控制电路。还有一种现象是驱动能量不足,造成电磁阀驱动力不足,此时测电压变化不大,但带不动负载,这时对比灯泡的亮度与额定电压时的差异就可以看出来。如:接线端子松动、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电缆内部似接非接等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实际测量电磁阀电压16.9V ,供电的开关电源电压19.3V。所有我以为是电压不足造成的,调高开关电源电压到25V以后,延迟依然存在,最后我拆了电磁阀,擦干净阀芯后滴了几滴气动扳手用机械润滑油。今天下午工作正常。
看来主要原因还是机械故障。。。。

网友F:
PLC输出控制?
这个你在正常运行时看看输出和电磁阀线圈得电的时差如何?
没有时差就是电磁阀机械问题
有时差就往前找吧!

网友G:
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仍可以总结一下,如何判断是电气原因还是其他问题;感觉5楼说的 用指示灯的方法,可以参照。

网友H:
为什么停机检查时又能每次立即打开呢

楼主:
今天破机器还是闹毛病,测量开关电源又变成19.2V调不上去了,现在先凑合着使,让采购买个新的换了试试。

网友I:
说不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J:
电磁阀没准堵了,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K:
用5楼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