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供应商给的是V12_SP1的程序,我用V13软件升级并打开后发现所有OB块中只有OB1中有程序,其余OB块打开都没有程序,但是梯形图上方的一个表格中有详细的数据类型,简介之类。请问是供应商做的程序防错保护还是哪边出错了?FC与DB都能打开。

网友A:
空的OB块只是为了防止出现问题时无法调用对应的OB块而进入停机状态。

有经验的程序员会在对应的OB块中编写程序以捕捉故障原因并进行故障处理。

例如OB121组织块,当系统发现编程错误时调用,如果没有,则系统停机,如果有,系统不停机。至于一些临时变量,这是西门子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想要查看程序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要查看程序怎么办呢?

空程序,你要查看么就查看呀

网友B:
OB1有程序,其他的OB块可以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