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

楼主(2016-12-20):
各位大哥,这个电磁阀的电流,功率是多少?怎感觉这个单项电230V少了什么数据

网友A:
不同型号消耗功率不同,如果是4V210-08-AC220V的在9W。

网友B:
这个电磁阀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这个电磁阀的电流,功率是多少?怎感觉这个单项电230V少了什么数据
少了图片啊

网友D:
相同尺寸相同体积相同规格相同型号,而供电电压不相同的电磁阀,低压直流供电比高压交流供电的电流要大得多。

网友E:
图片没发。

网友F:
你说的是哪个电磁阀

网友G:
小通径的(直径大约8mm)的气控阀,功耗大约为8VA

其余的阀,那就说不清了,有可能达几十VA,甚至达几百VA。

网友H:
找一差不多大小的参照比较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图片上不去,一放图片就直接停止运行

楼主:
这个是的

网友I:
   这个是电机带的,不是电磁线圈。看来就是缺少电机的功率参数,如果有转速参数也可以计算出来。估计100W左右。

网友J:
咨询生产厂家。。。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同型号消耗功率不同,如果是4V210-08-AC220V的在9W。
顶多是9VA,铁定不可能9W!!
因为直流线圈是2.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