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AGV

楼主(2016-12-20):
刚来到一家公司,想学一下PLC控制AGV的,不知道哪位大哥有程序的,可以给小弟一份吗,跪谢

网友A:
AGV物流自动运输系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并且都是成套解决方案来的,一般不会外泄。
你可以自行设计该系统,PLC控制本来就是针对非标控制系统而定制并设计的。

网友B:
能让PLC控制的AGV也是非常低端的AG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现在用的单片机控制的,但是PLC稳定性能好

网友C:
AGV就是用磁检测或者激光检测小车轨迹与预定轨迹偏移并发出纠偏指令驱动纠偏电机动作的所谓智能物流小车。那种说“能让PLC控制的AGV也是非常低端的AGV”只能说明那种人属于极度无知。
AGV关键是偏移位置获取方式,而这个偏移位置获取的检测才是关键,当然好一点的AGV还包含物流数据传输(这个就是制造业传说中的MES系统),目前纠偏是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控制纠偏电机,MES系统不过就是条码或者载码体信息读取并执行相应信息传输,这些脉冲指令或者数据采集数据传输对于目前PLC均是小菜一碟,而且国外高端AGV也是用PLC+无线路由器+激光导航装置.......
2楼,我实在替你父母感到悲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单片机控制的,但是PLC稳定性能好
单片机成本比PLC控制器低,并且系统有不可仿制的功能,否则一旦程序被人解密获得,你的知识产权就没有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谁会用PLC去控制AGV?不要考虑安装空间和成本么,一块板子才多少钱,需要什么功能加点原件就行了。
反正我们公司用的是单片机。

网友C:
成本,对于国外AGV系统人家就是稳定和高价格!
国内有很多所谓的AGV,故障频频,国产品牌质量不稳定的形象就是这些低成本的所谓企业制造的!!
工业产品要求的是稳定可靠,你用单片机成本看起来低了,但是出故障维护一次需要多少钱??
拼成本,就是国内以前那种温州皮鞋温州产品的下场!!
有志提升中国产品质量的设计师和老板们,抛弃那种廉价的垃圾货品吧

网友E:
我们以前是单片机和PLC结合。这两年应当用上STM32和PLC结合了。

网友A:
用单片机其实就是自己定制并让电子厂代工生产的,或者自己也可以刻板焊接电子元件,这样确实不如大厂生产的品牌级别的PLC稳定,毕竟人家品牌厂家确实是花费大价钱经过后期的品质测试来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

网友F:
能用和稳定,差距还是很大的!很多人以为搞懂了几个教科书的电路,就天下无敌了!太天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看起来很Diao的样子啊,哈哈。可是我们都跑题了,甚至跨辈分了啊,雅的很,谢谢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