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上的压力开关问题

楼主(2016-12-20):
单位空压机超压,导致安全阀动作,怀疑压力开关出毛病了,哪位大侠有这个开关的说明书,最好是中文的,看看能不能修好它,谢谢各位帮个忙吧

网友A:
这个换了吧,用数显的吧

网友B:
左边是主压力控制,向上调是低压,向下是高压。
右边是差压力控制,向上调是大差压,向下是小差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能再说详细点吗?该如何实现呢?好像要改控制电路吧

网友B:
你的压力开关有两种可能:
1、可能是压力开关触点失效,如果是,那就肯定无法修复。
2、可能是压力开关设置点偏大,那就按以上所述调整,记住:是调左边的。
以上仅仅是应急措施,最好换了,毕竟是特种设备,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

网友C:
不要修了,安全件坏了换新的

网友D:
表示不懂,如果真像楼上说的是安全设备还是换了吧,毕竟安全来不得马虎

网友E:
买个新的也不贵,安全非小事。

网友F:
机械的电压力接点开关,建议购买更换,压力设备涉及重大安全,否则出了问题,会追查最后的维修人员。

网友B:
你必须要充分了解压力开关,必须要学会调整压力,否则,即使你买了一只新的压力开关,仍然不可直接使用,因为
新开关的压力肯定不是你想要的压力!

网友G:
这货不贵!
换一个吧!
我记得左边是调压差右边是调压力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要修了,安全件坏了换新的
错了:该零部件位于高震动性工作环境,需要维护的(包含压力调整)!
换新不一定就是最好

网友I:
   品牌有了,上网查这个开关的使用说明书,一看便知。

网友J:
我们特种设备都是委外维护的,坏了就该换,其他的东西可以自己搞搞。

网友B:
楼上有人提出:左边是压差调节,本人认为该说法不对,因为右边有英文的“DIFF”文字,DIFF是英文difference的缩写,意思是差异,也就是差压。

其二,图片中有 “bar”文字,bar是压强单位,读为“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斤/平方厘米,右边的最大调节范围只有5 bar,而左边的调节范围可以达到14,也就是14公斤/平方厘米。

如果按楼上所述,左边是压差调节,那么压差可以达14公斤,而右边是主压力调节,即主压调节范围是5公斤,这可能吗?

网友K:
我们空压机也有这个,压力控制。

网友L:
不能修,太危险。

网友M:
直接用数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