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id怎么调

楼主(2016-12-20):
我用西门子pid调温,p=6.8;   i=7.0分钟;  d=0.5分钟。结果稳定,也挺准的,就是太慢了,而且比如设100度,会到103度再慢慢降下来稳定。我应该修改哪个参数才完美

网友A:
pid调节是根据实际需要来的表情不是稳定性第一当然越稳定越好 你这个温度要求是什么样的?长时间的调节符不符合生产要求 符不符合老板的生产任务

网友B:
加P减I,慢慢来

网友C:
楼上的方法慢慢找规律去调!

网友D:
有些时候要看实际情况,不一定快的了

网友E:
采用两种模式来做温控

第一种,直接开环上电,观测温度从常温到目标温度所用时间,然后这个时间乘以2,作为pi时间常数设置参数即可。

第二种,西门子的plc,pid有微调功能,激活这个功能,,设置其先开环后闭环微调,转换阈值,目标温度80%或90%即可。

我喜欢第二种控制,比较快即可达到目标值。第一种,是根据自控原理l先实测被调节对象的时间常数,再设置传递函数的时间常数。属于传统的调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