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PID运算…………如图

楼主(2016-12-20):
(无正文)

楼主:
由于比例阀是电机控制开启和关闭,所以不要频繁动作,设定100度,99/101可视为合格

楼主:
信捷的PLC,系统自整定毫无意义……

网友A:
靠PLC写PID完全不靠谱,别说XJ,....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PLC写PID完全不靠谱,别说XJ,....
为什么??

网友B:
PLC可以控制PID的,300有现成的块。

网友C:
就控制一路pid。PLC做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我用200的做PID控制负压调节阀还行

网友E:
松下PLC是不是有现成PID控制指令。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个人喜好了。

网友F:
哪个PLC没有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