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0):
车间10吨天车,上升接触器德力西65A的,平均不到三个月就烧触点。
请问各位大大天车也这么频繁的更换接触器吗

网友A:
是不是频繁正反转?尝试更换接触器品牌和增大接触器的通断容量。

网友B:
这要看你的接触器在什么工况(负荷)下工作!

网友C:
可以看触点烧蚀情况,是不是负荷过重的原因(含1楼说的情况)。

网友D:
天车属于频繁正反转重负载,一般选择电机额定电流200%的接触器

网友E:
坏了就换,不坏就凑乎用

网友F:
有安装空间就换大一级的接触器,质量要好。

网友G:
把德力西的换西门子,ABB或富士等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H:
很少坏。几年没坏。

网友I:
   这是不正确的操作方法造成的,点动太频繁。当然维修工是管不了操作工的,一般是这样。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加大接触器的容量。

网友J:
应该没那么快坏吧

网友K:
如果不换品牌,可以加大一个档次的主触点容量。即可延长更换周期。

网友L:
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M:
说明选择的接触器容量不够,可以放大一级,现在接触器质量不如20年前的质量,所以要把容量放大点为好...

网友N:
10吨天车升降电机大概不小于22KW且肯定是频繁动作,65A接触器感觉小了应换成100A以上的。另外,转子外接电阻接触器如果有粘连的会造成启动电流过大,也需要检查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这是不正确的操作方法造成的,点动太频繁。当然维修工是管不了操作工的,一般是这样。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加大接触器的容量。

维修工是管不了操作工的 这句台经典了 我们就是经常被一些无知的操作工整懵

网友P:
换个大一点的接触器

网友Q:
装带有灭弧装装置的接触器

网友R:
行车接触器本来就容易坏,跟现场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想法怎么和老板一模一样

网友S:
装灭弧器。

网友Q:
回复 楼主:
你老板也在这里。

网友T:
更换品牌或者增大容量试试。

网友U:
空间允许的话换100A的接触器会好些。

网友V:
不行就换,想延长使用时间就加大接触器容量

网友W:
估计质量不好吧,我们的有的用的5年还没有换,频繁的3年或者2年换的。施耐德的接触器 柯尼行车

网友E:
回复 楼主:
老板会让你拆开打磨触点的!还想换新的?呵呵

网友X:
换大一号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频繁正反转?尝试更换接触器品牌和增大接触器的通断容量。
建议更换触点容量大一等级的接触器,或采用变频器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