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1):
前天看人换灯,将格栅灯换成LED灯;灯的线路大概如下图所示,办公室内由两个开关控制四盏灯。

在换灯1、灯2时,查了“灯开关1”控制的是相线,正常。

关灯1、灯2,再换灯3;换毕开“灯开关2”,不亮。
再开“灯开关1”,也不亮,查得分开关、总开关跳开;送电,灯3亮。

断开“灯开关2”,接通“灯开关1”,换灯4;在剪断灯4的导线时,见灯灭(未问先剪的哪一根)。
换毕,查得总开关跳开;送电,灯亮。

第一次就有人说是装灯的原因,第二次再跳闸(而且时间重合)就怀疑是不是线路有问题;总开关和分开关带漏电保护,跳闸原因也是漏电保护。
但线路难以查找;而如果是线路的原因,大概哪些可能呢?TN-S系统,系统有PE线,但进灯只有两线。

——————————
以上不变,补充一下(20161223 16:40);之前为了把过程说清楚,写得啰嗦了些:
1. 已于16楼说明,是灯具整体更换,LED灯的进线电压为~220V;灯1、灯2是并联 而不是串联,灯3、灯4同。
2. 问题简化来说,就是:剪断灯具的电源线时,可能引起了上级开关的跳闸;剪线时,灯开关是断开的,单根剪线。
3. 总开关(315A)、分开关(约100A)为漏电保护开关(漏电保护电流在100mA或以上),分开关之下还有支路开关到灯。

网友A:
格栅灯换成LED灯,改线路了没?

网友B:
是整个灯盘换了还是   只换只管

网友C:
换LED好象要去掉镇流器,线路也要有小变动

网友D:
LED灯不能用镇流器、要换成LED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LED好象要去掉镇流器,线路也要有小变动
确关说的有道理,LED一般两端的两个金属点,一端接火线,一端接零线。灯管的启辉器和镇流器要去掉

网友F:
灯不是用串联的吧。

网友G:
格栅灯换成LED灯,原来的整流器不能用,要换成成套的LED灯。还就LED接线不能接错....
灯不能串联,应该并联,你画的图纸不对。

网友H:
楼上正解

网友I:
我还在奇怪,怎么搞两个灯串联起来通电了?难道有110V进口的灯具?

网友J:
是不是改线路的时候短路导致前面开关跳闸了!

网友K:
估计是线接错了,重新再捋一捋。

网友L:
按以上师傅们说的认真的查一下,应该不难解决呀

网友M:
常用灯线路属于最简单的(那种景观装饰灯除外,那个是专业控制器),只要顺线路查就行

网友N:
如果跳闸,应该是两路灯的相线与零线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O:
格栅灯内的灯管是荧光灯管,更换成LED灯管时要改动原线路的。并且1号和2号、3号和4号它们相互间只能并联在同一回路使用而不能串联使用的。仅供参考

楼主:
回帖虽多,但少有切题的。

换灯1、灯2正常,顶楼已说明了不是灯本身(电源)接线的问题。
如果说两个灯是串联,那还只接了一根线呢;图示可能不规范,但不是主要问题。

回2楼,换的是整个灯盘。
回10楼,没有短路(灯开关是断开的),跳的是315A的塑壳开关(总开关)。
回14楼,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没有进一步检查(不便),所以想列举一下可能的原因;前、后未报告有其他异常。

网友P:
一般认为是电工在断线的时候,断线不小心碰了一下灯罩,带漏保的断路器跳闸了。

网友Q:
LED灯的启动冲击电流较大,你的空开是否配置不合适?

网友R:
直接把进线剪断和新灯接在一起就好

网友S:
灯1灯2未必是串接
好像带电换灯,既然1-2灯没问题,34灯可能有问题,,或相应电路有问题
灯路还真没见用漏保的
找先检查灯是不是有问题

看这烧的,灯在下面检测过没问题,装好后只点量了几分钟,就听一声响,你能想到检测电路与安装电路哪里不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T:
前天问过另一位电工,也说有这种情况(不小心碰壳跳闸);但未询问当时作业的电工,是否轻微碰壳了(未听到响声)。而凑巧的是,前面两个灯均未出问题,后面两个灯却均可 怀疑剪线时跳闸。

网友U:
可能是不察觉的情况下N线和顶棚之间走短路

网友V:
据我猜测,你这个情况可能是地线和零线用错了所致。你用DY207检测仪检测一下看看你的地零是否接错了

网友W:
铰断零线是时,钳子搭铁了,就是零线,地线短路了。引起上级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X:
是啊,灯咋 还串联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V:
就怕是N线与PE线接混了;预埋的线路,内部情况不清楚,不好检查。
但从原理上不好解释这现象(灯开关是断开的,假定剪线时没有碰壳,因为这是电工操作的习惯、且线头留有一定长度),因为灯的点亮、插座的使用等,其前、后均未发现异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