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1):
一台宝德45KW变频器启动加速到16Hz时,出现E.OC2代码,变频器跳闸停车。此变频器通过接触器分别控制三台45KW水泵电机,把变频器的输出线去掉开机可以加速到50Hz.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排除负载的原因,如管线阻力增大,阀门未全部打开;逆止阀关闭不严,起动前电机反转等。然后再检查一下转换接触器的触头。如果排除了上述原因,可再延长加速时间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是要修内部电路了,后面再说吧。

楼主:
我是新手,请问老师是调整F4参数里的加速时间吗?

网友A:
   我不是老师,我也在学习。控制水泵时只修改“加速时间1”这个参数就行了。其它加、减速时间在控制水泵时用不上。

楼主:
谢谢,今天把F2.00(V/F曲线类型选择0恒 转矩曲线改成1递减转矩曲线1)后,变频器可以正常启动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把F2.00(V/F曲线类型选择0恒 转矩曲线改成1递减转矩曲线1)后,变频器可以正常启动运行了。
   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