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梯形图编程

楼主(2016-12-21):
编写一个三角波,幅值和周期可调

网友A:
恐怕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因为plc的速度比较慢.在100ms的周期.
就算用1ms的定时器,一个爬坡怎么要10位精度,这样就是10ms的周期,频率100hz,再调的话,更低.这样的三角波干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于学习的,还处于基础阶段,练手的,还有一个用S7-300做一个方波的周期、幅值可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于学习的,还处于基础阶段,练手的,还有一个用S7-300做一个方波的周期、幅值可调

今年不写,留着1月5日写。

网友C:
方波可以,三角波没搞过。

网友A:
作业啊,你们老师真搞.
用pwm,还是da?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方波应该怎么做,要求周期、幅值可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方波应该怎么做,要求周期、幅值可调
要看你要求精度,精度不高可以通过对标准脉冲计数控制通断,精度要求较高可能需要考虑中断来,三角波没搞过,期待fujifa的思路

网友E:
  S7  PLC 来写 三角波程序 ?? 什么意思,没有明白 ?是输出成一个上升和下降吗 ?

   那来一个加减记数器不就可以了? 使用定时器时间到递加达时起加时做加1,加到一个数 DB*DBW*, 后再做相同定时器做减法,幅值就使用加法的时间做一个记时器,加到的数做周期。

网友F:
要是学生,很多人都不知道PLC是怎么回事。学校的老师也是一样,说风就是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方波要求精度高,怎么编程呢

网友G:
三角波实现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H:
估计是要调功率运行的程序吧

网友I(2017-01-25):
可以根据这个函数Y=aX,和Y=-a(X-T)编写程序,
a为幅值,T为周期,做个定时器T/2之前用第一个函数,T/2~T用第二个函数,
这样出来的就是三角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