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2个什么表

楼主(2016-12-21):
rpm%上面的数值是表示什么的百分比?
速度给定那个表,2个指针的,这个表怎么读数的?

网友A:
应该是转速表吧。

网友B:
速度给定的应该是电位器吧!转速表是实际转速的百分数。

网友C:
上面是精密多圈电位器,下面是转速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转速表那个60是不是指当前速度是额定转速的60%?,精密电位器怎么读数的,短针长针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D:
什么设备也不说一下。

网友E:
哪里有什么长指针和短指针?
转速按照百分比显示
就是多个换算吧!

网友F:
看起来只能是厂家的人才能给出答案了,这个表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以前见到的转数表,后面没有这个百分比的符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备是氧化沟转碟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一张图上那个短指针指在内圈的,差不多在6的位置,长针指在外圈的,外圈没有标数字

网友G:
第一张图是多圈精密电位器?电位器长得像第一张图片的那样子吗?
第一张图只是仪表,具体是什么仪表,最好参阅设备的电气原理图。

网友H:
呵呵;第一个就是一个电位器的帽,里面有个10圈的电位器;
第二个其实就是电压表,上面标出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上那个短指针指在内圈的,差不多在6的位置,长针指在外圈的,外圈没有标数字
应是多圈精密电位器,带微调功能,一个代表粗调数值,一个是精调数值。

网友I:
多圈电位器的两个指针,如楼上说的,理解为粗调细调那是没错的。通常是:一个指圈数,即现在转到第几圈,另一转的角度啦,不过这很难说得准的。

网友J:
上面是精密多圈电位器,13楼的说的很详细。下面是转速表,转速按照百分比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