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21):
西门子200SMART的监控状态,为什么所有的网络段都是蓝色的接通状态。PLC刚接通电源运行时候没问题,中间置停了一会,再置为运行就是这样了,程序没反应。必须断一次电源以后才能正常,貌似程序里有沿信号的程序都会出这样的问题,请问哪位遇到过吗

网友A:
可是里面的确实是on啊.

网友B:
“中间置停了一会”,怎么个置停?PLC的运行状态由RUN变为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置停了一会”,怎么个置停?PLC的运行状态由RUN变为STOP?
是的,由RUN变为STOP,再变为RUN就不行了,必须把电源关掉重新通电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里面的确实是on啊.
大神,就是因为不是ON的时候它on了,而且是全部ON了

网友C:
因为人家是西门子,所以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滴

网友D:
这个问题怎么讲,换个PLC试试 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怎么讲,换个PLC试试 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就只有这一套,没得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