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1):
请教各位高手同步伺服更换编码器后电机数据怎么写入电子铭牌,据说有软件是什么软件呢?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13/3491c103bb2743e6b251a406e89d7779005a0500.jpg#000000000.jpg[/upload
]

网友A:
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软件吧,
我弄过SEW的。

楼主:
海德汉的编码器

网友B:
同型号的不要动,直接使用即可。
不同型号的要看使用的是什么系统,如840Dsl或802Dsl使用的软件是不相同的。

楼主:
买来一个新的,型号一样因为不是和西门子买的所以电子铭牌不一致无法使用

网友C:
厂家是直接用软件的

楼主:
什么软件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D:
看外观像是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器 simotion 软件用的是scout

网友B:
是Sinamic S120 书本型驱动器。

网友E:
西门子starter软件

楼主:
STARTER软件写不进去呢

楼主:
没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C:
加我微信   发我旧的编码器看看  13530398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