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1):
我们单位准备在机床,加上超声波振动以利于切削。百度一下,看的也不是很明白。哪位坛友给简要介绍一下。

网友A:
超声波焊接我做过,超声波清洗我做过,就是没有做过超声波切削

网友B:
超声波切削可以切削很硬的东西吧?

网友C:
加上超声波振动以利于切削?
这个什么意思?

网友D:
没见过,也很想见识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E:
其实原理也不难,就是把超声波加到一个振子上,然后振子头上绑一把刀,刀以>20kHz的频率震动,可以在不发热且无碎裂的情况下对物品进行切割,切割表面很光滑,而且切割过程中没有明显阻力

楼主:
回复 网友E:
道理简单操作困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道理简单操作困难。
是的,有些东西想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工艺 复制。超声波切割,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E:
回复 楼主:
淘宝有成品的能量转换和振子,难点都在这俩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成品的能量转换和振子,难点都在这俩呢

还有超声波发生器必须和能量转换器和振子相匹配,不然发生器非常容易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来还是有难度,要不为什么没有推广开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坛友知道哪家超声波设备,做的质量较好吗?

网友H:
超声波切面能平整?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容易坏你?不是很理解,只要功率满足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不知道,只见过一家日本的雕刻刀,切割模型用的,厂家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H:
切割面非常平整光滑,超乎你的想象,毕竟是超过20K的频率呢

网友I:
没见过,貌似比较牛逼

网友J:
听说过糕点生产线用超声波刀来切口糕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看到过在网上有视频的。

楼主:
我用它主要做辅助切削。看来这里做过这个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