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1):
哪位有三菱电机速度控制程式,电机高速转动程式实例,高速定位,发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是三菱伺服驱动系统对吧,还要和三菱自家的PLC控制器进行连接。
案例在三菱的PLC编程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至于伺服驱动器,也有使用说明书教会你如何设置系统参数的。有硬件的话,直接按照说明书来摸索,并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B:
这个FX本体定位、Q系列专用定位模块定位等接线、程序均不一样,你的是FX还是Q??

网友C:
我也学习  一下

网友D:
如果是速度模式通常不是用来定位的,如果定位可以用位置控制模式,用定位指令去执行。

网友E:
仅看程序效果不佳,最好有实际工程可做,边做边调,个中细节无限内容!

网友B:
现在FX产品也跟Q系列一样支持表格定位了,但是Q系列模块支持多种插补和复杂运算,FX的就算是高性能定位模块功能还是欠缺太多

楼主:
用的PLC本体是FX3U加1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