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6-12-21):
我写的图上的程序,现场使用了几年时间后,D518出现负数,据现场反映,好象是从30000多以后就慢慢变成"-29000多",我想问下,为什么?我加指令前面有加"D",不是应该D518,D519里面存32位吗?

网友A:
需要上传你的完整的程序进行分析研究。
你的D518数据寄存器应该还有在程序别的地方进行使用的。

网友B:
屏上也要设成32位的;
设成16位时,大于32767就会变成负数了;

网友C:
在屏上要设置成32位无符号这种格式的数,而不是32位有符号数!

网友D:
应当是以上所说的原因,或可以观察D518、D519的情况(模仿)。

网友E:
你确认其余地方没有对该寄存器重复操作??

网友F:
16位或32位 有符号或无符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上传你的完整的程序进行分析研究。
你的D518数据寄存器应该还有在程序别的地方进行使用的。
没有,我用寄存器的时候都会搜索一遍!应该是下面几位所说的屏显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上也要设成32位的;
设成16位时,大于32767就会变成负数了;
好的,这些大哥提醒!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屏上要设置成32位无符号这种格式的数,而不是32位有符号数!
好的,谢谢提醒,我这就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位或32位 有符号或无符号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屏上要设置成32位无符号这种格式的数,而不是32位有符号数!
好的,谢谢提醒,我这就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