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1):
D10为何没值 ?小菜。

网友A:
1、程序没有运行;
2、程序其余部分还有对D10操作;

网友B:
一般是地址重复了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监控显示有问题,传到触摸屏上就好了。或者直接查看内部寄存器d10的数值

网友D:
应该是此处程序没执行

网友E:
你把程序的整个图片发上来啊,给你个鸟腿你能猜出来鸟的名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把程序的整个图片发上来啊,给你个鸟腿你能猜出来鸟的名字?
哈哈  非常赞同

网友G:
这是不是松下的界面?

网友H:
引用 楼主:
D10为何没值 ?小菜。

网友I:
D10被覆盖了

网友J:
更换其他地址试试,如D100.

网友K:
只试该条指令看看,是不是他处影响到了D10。

网友L:
  是不是别的地方还有使用中是被置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