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1):
老哥们,我想学习三相整流,但结果第一个单相整流就卡住了,为什么单相半波整流出来的信号会有直流成分?怎么样看出来的,表示新手看不懂。。求救,感谢

为什么会有直流成分?怎么样看出来的?感谢

网友A:
   你看不到的   我也看不到  你先把基础的什么叫交流 什么叫直流的概念 一个字一个字的好好理解理解 估计会明白一点

网友B:
可以用视波器来观察。

网友C:
学学电工基础

网友D:
这个看是看不出来的!
没有仪器没法玩!

网友E:
哈哈  老老实实看书

网友F:
整流单相和3相整流,单相又分半波和全波整流啊。

网友G:
多看有关书籍,慢慢就知道的

网友H:
整流不就是交流变直流吗

网友I:
整流就交流变直流。

网友J:
如何看出来的。

网友K:
二极管单向导电的特性

网友L:
先找个二极管玩玩单向半波整流

网友M:
交流电有正有负,称为交流,直流电,不过零,没有负电压。用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深奥,这样能说每个交流信号都有直流分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M:
能否详细说说吗?

楼主:
我忘记附上图片了,就是图片里说的直流分量是如何出来的呢???

楼主:
我也是醉了,居然忘记附上图片了。。。。。麻烦各位大神解释一下给小弟听

网友N:
整流后面不加平波电容(也有的叫储能电容),示波器监视会发现单相整流全部是紧靠的馒头波,3相全桥就是相差120°的3个交错馒头波

网友O:
首先你得把交流跟直流的概念弄清楚,直流电:电流流向始终不变(仅仅指的流向不变),通俗易懂的说一下,整流二极管就相当于单向阀,电流只能从A流向B,不能逆向。

楼主:
回复 网友O:
那U=为何说是这个整流出来的信号的直流分量呢??

网友O:
回复 楼主:
直流分量在这里应该指的是整流之后的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因为只有半波整流,这样造成输出电压大小的不稳定(后序还得有滤波,稳压)。如果加上滤波后,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就会变大,相对于图中U=这条线会往上移。至于怎么求这个直流分量的大小,我也不会,哈哈,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如果交流信号正负对称,就是理想的交流信号。否则,就存在直流分量了。

比如,交流信号有正负,但正负不对称,正多负少,或负多正少。都会有直流分量存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忘记附上图片了,就是图片里说的直流分量是如何出来的呢???
交流电整流后那些馒头波,等效于一个平稳直流电+交流分量,实际上是脉动直流电——因为方向不变但是电流大小变化

网友P:
这个问题太深了,问科学家。

楼主:
回复 网友O:
哈哈,感谢,你说的我明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