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1):
图片中的VW0的值是通过中间变量MW0输入来的,外部也没有触摸屏,现在查不到MV0的值是怎么输入的。想请教一下高手,难道MV0的值是在线输入的?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断电丢失?

网友A:
可以设定的 保持区域。

网友B:
m15.0之后的应该都具备掉电保持功能,对应的mb15 md15也应该具备掉电保持,不过掉电保持也是有时间的,不是永久的

楼主:
mv0的是值是在线输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