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

楼主(2016-12-21):
今天维修一台11KW变频器,故障: 一体模块【IGBT】有一相无触发。焊下模块,通电测量电源板,驱动电路三相输出正常,焊上一只新模块,恢复变频器,通电空载试机,三相输出电压低【330V】,怀疑主控板,维修之,更换一只集成电路【TL084】频率与电压检测电路后正常。把主板安装到变频器上重新试机,空载输出恢复正常。接上电机【22KW】实验,发现V相输出电流比其他两相低,相差8个电流。拖动5.5KW电机三相电流平衡。此机典型故障为:带大电机三相输出电压平衡,电流不平衡,中相输出电流低。断电,拆机维修电源板,检测驱动电路【V相】所有元器件没发现问题,换光耦PC923试一试,恢复变频器,上电试机,先空载,再接电机试验,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平衡,电流也平衡,成功修复。

网友A:
具体牌子没说呢。。。

网友B:
   修理之后总结经验教训,会对我们修理技能的提高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我谈两点个人的意见,纯属技术探讨,请勿误解:
  一、如果在换新模块之前按照咸老师介绍的测量驱动能力的方法进行了测量,就会提前发现光耦低效的问题。
  二、分析一下旧模块究竞什么部位损坏了,还是说某一相IGBT性能变差了。

网友C:
心得体会

网友D:
感觉你说的都是废话   懂一点的人 都知道咋修

楼主:
废话有时是管用的,实话有时看着像是废话,我觉得多学知识是没有错的,学东西【学】的是门道,内涵与外延应该是相等的,过程很重要,您说圆石头与方石头哪一个能走的更远,一滴水微不足道,但大海就是由这些微不足道的水滴汇集而成的,缺点是成功的起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说的都是废话   懂一点的人 都知道咋修
你这刚入门的连开关电源都不会修,还有脸说人家废话

楼主:
旧模块已经坏了,已经说清楚了,一体模块一相无触发,这只模块就算废了,只能换新的了。可惜也白搭,没有必要在分析了。

网友D:
我  不会修开关电源但是不代表我不会修驱动啊?
我最开始刚学的时候修的就是驱动修了半年

楼主:
请问变频器偏流,还有哪方面的原因?回复11楼。什么情况下电机运行不稳,且有抖动。什么情况下电机启动应该正转,却先先反转然后餐正转运行,什么情况下报过流,是驱动电路什么坏了,模块坏有几种特点,什么情况下报SC,有什么情况下报OC或GF,驱动电路有几种类型,请举例如何维修,请写出维修步骤。请11楼聊聊经验。

网友F:
读过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H:
楼主的经验之谈,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