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SHOW】LOGO!在液压元件齿轮泵气密泄漏实验台应用

楼主(2016-12-22):
齿轮泵装试后有一项泄漏测试。低压 高压 浸入油液三种方式。
通过对LOGO!的编程实现,首先打开低压气阀设定低压供气均压时间,延时结束后转至保压测试时间段,根据气压传感器判断低压段是否合格,合格转至高压气段进行供气均压保压等高压测试。高低压测试不合理均会浸入油液检测泄露。
LOGO!体现了编程方式简单明了,替代了外部的延时继电器。在简单的逻辑控制上客易使用。

网友A:
减少了控制元件,接线也相对简单;该装置的应用,主要是气压的检测吧。

网友B:
接线不多,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