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两个50W,110V的热电偶连续烧了两个EMI 6A的滤波器,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A:
热电偶能够用来加热吗?
是不是带热电偶的发热管?
我见过用过那种带热电偶或热电阻的发热管

网友B:
50W的热电偶?

网友C:
加热管还是热电偶

网友D:
问得不清楚,你是在中国吗?用的是220V的电还是,是不是接错线了,线怎么接的?

网友E:
第一,热电偶是测温的,不是加热的。第二,如果加热过程烧坏滤波器,那说明加热过程驱动加热器的谐波太大了。滤波器过载烧毁。滤波器参数不合适。控制加热不平滑。等等。

楼主:
解决了,要加一个二极管变成假110V

网友F:
仍然没看懂是热电偶还是加热管,原来接的是110V电源还是220V电源,加二极管以后接的是110V电源吗?

网友G(2017-06-08):
热电偶就量跟材料不一样的偶丝焊接在一起  有什么烧坏不烧坏的  ,我们测温度用的热电偶直接接热电偶模块了 都不需24V供电

网友H:
鄙视楼主这样的,说不清楚,也不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