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我想学习三相全波整流,于是线学习单相整流,但第一步就卡住了。。。

楼主:
就是这个图片里面的U=信号如何得出的???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就上图通俗来说,变压器的二次侧的上下两根线存在电位差,这电位差就叫电压。交流电就是在一周期内,由上正下负变为上负下正,再又变为上正下负,也就是说,上线的电位由高于下线的电位变为低于下线的电位,然后又变为高于下线。交流电就是这样循环着交变。一秒钟为一周期,一周期内交变的次数叫做频率。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的频率是50Hz。二极管整流就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当上线是正电压时导通,负电压时截止。然后二极管后面的两根线的上面的线,电位始终不低于下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我是很好理解,但U=是如何得出了我还是不懂

网友B:
半波整流,一个时间周期内,只能出现一个正弦半波信号。所以它的平均值(纯直线),是0.45倍的交流线电压(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周期)。这个都是有公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理整流出来的半波信号的平均值是直流部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嘻嘻,还在将信将疑?其实你的问题就是《电工学》基础知识,在过去的《电工手册》里就有详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要认为直流电的电压是不变的,脉动的或是矩形的电压,只要是电流不改变方向的都是直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感谢你的回答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