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为什么没有看到过维修西门子S120的帖子?

网友A:
主要这东西用的少,里面结构好像比普通变频器还简单。我拆的小家伙有的几百千瓦的看看那位拆过上图欣赏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其实S120在很多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
你修过S120的CU320吗?
其实,我主要是想问CU320内部的元件或芯片如果坏掉了,是否容易买到相同型号的配件或替代品?
没见过维修S120的,是否是因为其配件很难买得到呢?

网友B:
   不是其它原因。这个真的难以测试,我这有三个就这样修不了,叫客户买新的,动态测试不了

网友A:
修肯定可以修有些芯片很难买到,我有个朋友可以换PLC的因特儿处理器 ,要功夫的

网友C:
这个不是其他的,是难测试!

网友D:
S120应用广泛!模块化结构! 基本构成由CU单元,整流单元,电机模块. 1楼说的只是电机模块,没有CU单元不可能测试!

CU单元坏了是可以修的.

网友E(2017-11-21):
这个其实很好修,不过得有控制器cu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