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现在发帖的台式电脑是我正在使用的、公司配的,自己偶尔捯饬一下,装个小软件啥的一点问题没有,后来运行SOLIDworks2016的时候,刚喀什出了一点错,后来经过几个卸载重装,以及网上百度攻略的告知,终于运行正常的了。
    后来我想装个GX,8.86版本的,按说这个软件也不大,可是每次装都能装完,每次打开都不正常。提示:软件安装不正常。
   明明是装完了的,告诉我安装不正常!无解!

网友A:
最多3步安装
正常是两步
很简单。

网友B:
8.86安装很简单的,我现在用GX WORKS2和GX WORKS3

网友C:
GX,8.86版本我记得首先安装环境,我现在不用这个好多年了:因为当初换电脑是W7,而那时我手头的GX,8.86版本不能安装在W7,只有安装GX WORKS2,后来熟悉了也就不再更换了

网友D:
安装步骤应当是正常的,却安装后不能使用,这个问题还没见讨论过;
可能真的是电脑的原因?

网友E:
软件坏了,重新下载一个软件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F:
重新下载个安装包试试!
还不行就换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GX,8.86版本我记得首先安装环境,我现在不用这个好多年了:因为当初换电脑是W7,而那时我手头的GX,8.86版本不能安装在W7,只有安装GX WORKS2,后来熟悉了也就不再更换了
win7安装8.86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GX,8.86版本我记得首先安装环境,我现在不用这个好多年了:因为当初换电脑是W7,而那时我手头的GX,8.86版本不能安装在W7,只有安装GX WORKS2,后来熟悉了也就不再更换了
win7安装8.86没有任何问题
软件安装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换了好几个安装包了,只能怀疑电脑的问题了,因为Gworks2也安装不成功,一样的故障~~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看看电脑里面是不是缺少了那个文件

网友H:
哈哈 换原版的win7吧

网友I:
把杀毒软件关掉,其它的应用程序关掉 ,按其安装步骤一步步安装 。

网友J:
试一下电脑在裸奔的状态安装吧,我安装8.86也是这样才装上去的

网友K:
还有个更高版本8.103H的,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还有个更高版本8.103H的,官网可以下载。
继续,这个得可劲造!谁还不把计算机拆装几次,做个系统。要不怎写出“工控”两字!求斑竹给此回复加精,可耻不

网友M:
我现在WIN7 64位上一样装上了GX 8.86和GX WORKS2。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