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要让一段导线过载测温升,恒流源DC 0~300A,我想采购变压器、可控硅控制器等等配件自己组装恒流源采用三相输入一次侧可控硅调压二次整流来实现恒流,但得到的是非正弦波,而采用步进调压器调压得到的是纯正弦波(没有技术支持需采购整机),那么请问大师们电流一样导线一样的情况下非正弦波与正弦波得到温升数据偏差大吗?

网友A:
看错了标题啊

网友B:
那要看你非正弦到什么程度.根据谐波原则,任何波形(包括直流),都是由基波和谐波组成的.如果你做得好,基波占比很大,那就近似正弦.
比如极端情况,直流也是一种非正弦.温升按功率计算,差别就很大了.

网友C:
赞同楼上分析。关键是谐波电流是否严重。对负载发热有影响。可控硅调压如果全导通,谐波对导线影响不大,如果不是全导通就达到了有功电流,那导线就有可能发热了。

网友D:
可控硅斩波调节产生很大的谐波分量,这个还是用纯正弦波为佳

网友E(2019-05-09):
这么多专业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