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报HF3

楼主(2016-12-22):
请问大家CT报HF3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是直流调速器还是变频器

网友A:
我是维修这方面的我的电话是13213215476   你可以打电话问我一下 这论坛也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B:
  CT 的哪一款型号,什么变频器 ? HF 一般是硬件报警故障

楼主:
是变频器UNI3403

楼主:
请大家指点是电源板,还是主板,如何判断?

网友C:
数据处理错误:非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