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在维修工控设备中,都会遇到很多型号的设备,客户交给我们的只有设备,有时候说明书都很难找到,更别说电路图了,所以怎么利用手中的电路板快速测绘处相应的电路图至关重要,现在请师傅们谈谈自己怎么快速的测绘处电路原理图的方法,分享下诸位师傅的宝贵经验?

网友A:
对PCB转电路原理图的一般做法:
1.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如要熟悉一些常见的典型电路,如整流、稳压、运放等;有一定的电子元件识别及测量知识。
2.在熟悉基本电路原理框图或结构图的基础上,能借鉴同类或相关原理图来分析PCB上的相似电路。
3.有耐心和信心做下去,在此基础上准备铅笔、纸、指针式万用表、电烙铁等工具。
4.把PCB板划分为多个功能区,板上的标识大多是有规律的,如C102、V105、R112等元件的序号1就表明是同一功能。而C402、V405、R412元件上序号4表明是另一功能的电路元件。
5.先找出核心元器件,如集成块,运放,三极管等,按核心元器件的引脚进行查找相关元件并绘图。
6.当然也可按供电电路,信号流向来测绘,看各人的习惯了。
7.所绘原理图的编号最好与PCB板上的编号一致,一是方便查找,二是方便发现错误。
8.板上的线路过长,多条铜箔并列时,元件穿孔时,就要靠万用表了。对单面板的绘制好办,怕的是多层板,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已画过的元件可在板上用有色笔做记号,以方便核对。
9.所绘原理图要尊循通常电路图的布局,即电源在上,地线在下,信号输入在左,信号输出在右等。

网友B:
   向1楼的高手学习。用电路板测绘电路图不仅要有比较深的电子理论知识,而且还需要有非常好的耐心和细致的作风,当然也需要兴趣和物质回报作为动力。

网友C:
以前倒是偶尔对线路板进行测绘分析故障,现在人懒了不愿意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