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SRT2模块

楼主(2016-12-22):
这个模块地址是怎么分配的呢?十六点数字量输入和输出地址分配

网友A:
地址是通过模块上的拨码开关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稍微再多告诉我一点么?设置方法什么的,我怎么能判断出这个模块具体的地址呢

网友B:
这个是OMON的compoBUS分布式总线。还要看你的主机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字拨到on字就是那个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C200HW-SRM21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到官网上下载这个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