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作为从站的profinet I/O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12-22):
1200PLC作为从站的profinet I/O通讯的问题,组态的时候如果选择从I0 开始时会显示地址已占用,可以怎么解决,如下面图片一样,可以怎么解决,如果从I2开始时就可以,关键是选的1214的plc,没有带扩展模块,怎样可以从 I0 开始,求指教,谢谢 主控器上面带的有io点,主站使用的是倍福的PLC,主站是别人的plc,现在我的1200plc要作为从站和别人走profinetI/O 通讯,已有多的io点,

网友A:
在profinet里面
控制器的Q输出给从站当做i输入
从站的Q输出给主站,主站用i来读取算输入
所以你的问题就是 i0已经被plc本体占用了呀
所以只能从i2开始来接收主站发来的数据
i2是用于和控制器交换数据的地址
所以你要把i0传给主站 就是建立q2 然后把i0传到q2
主站那边建立一个i和q2作为交换数据的地址
你多看看资料琢磨一下吧 这个讲起来有点拗口

网友B:
正如一楼所说的那样,从站的PLC本体已使用了I0,如果再用I0与主站进行通信,那就冲突了。
从站需要接收主站发过来的信号,会存放在I区,并且所设置的I区不允许与从站PLC的本体I区冲突
楼主这里可以直接填写I10
然后,从站发送给主站的信号,会存放在从站的Q区,亦可以直接填写Q10
发送或接收的方向,只需点击一下“智能设备中的地址”前面的箭头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意思是我已经组态好的I/O和我的通讯区的i/O冲突了,意思是如果我的plc组态到了i2.0和取q2.0,那我的通讯区就是要从i3或者Q3开始了,意思profinet I/O通讯用的是PLC没有组态的I/O??我的通讯区Q输出到主站的i点,主站的Q输入到我的i点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