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修变频器得先知道芯片的作用    引脚功能     但是我是新手  咋知道作用和功能?    一些维修时间长的老师傅   他们修的多都知道 但我刚学没多久  ,怎么知道 ?

网友A:
   你还需要买咸老师写的两本维修变频器的书学习学习,学习后你自然会知道许多基础知识了,遇到难点再来求助坛内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咸老师是谁

网友B:
芯片只能测量和代换。很多时候,维修的时候并不需要知道单个CPU芯片的所有引脚功能,因为芯片是焊接在电路板上使用的,只需知道整块CPU芯片板能否正常工作,如果不能正常工作,请更换崭新的CPU芯片控制板。

网友C:
你可以买俩本咸老师的书一般的小故障你就能解决了,很神奇的,呵呵...

网友D:
看芯片的规格书datasheet

网友E:
同楼主问:咸老师是谁

网友A:
   咸庆信老师,在本网站有博客,在本论坛也有许多精化贴,著有多本修理变频器的书,其中{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和《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两本书很好,很适合初学者学习,我从这两本书中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F:
慢慢查资料    多查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