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2016-12-22):
工件移动到第一个光电I0.0时,启动马达Q0.0,马达保持转动,工件继续向前走,I0.0变OFF了。当碰到第二个光电I0.1时,马达不停,当工件经过I0.1,I0.1的下降沿复位马达Q0.0。但是我写的这个程序,I0.1的下降沿怎么复位不了Q0.0。程序错了吗?

网友A:
你i0.1没有产生下降沿

网友B:
理论上没问题,也许你这仿真器不好,台达软件仿真没问题

网友C:
I0.1什么时候闭合与断开的?尤其断开。按目前状况来说就产生不了下沿!自己再试试,对下沿有概念,模拟软件这种问题还是能解决的!

网友D:
这是几百的软件

网友E:
下降沿用法有问题

网友F:
i0.1跟本检测不到下降沿,q0.0始终闭合没有断开哪里有下降沿啊

网友G:
或可单独试下降沿 看能否置位一个元件。

网友H:
建议使用起保停电路稳当,电机启停置位复位用不好毛病多。西门子200的上、下降沿貌似针对沿前面信号的。不是针对你写在沿上的,沿跟其他PLC用法不同。

网友I:
我用西门子写了一个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
你把I0.1放前面看看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西门子300的下降沿用法和西门子200是不通的,N的上面不是输入地址,只能用M过度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K:
原来是这个下降沿的问题,,

网友L:
回复 网友F:
程序你都没看懂,亲,I0.1跟Q0.0没有任何关系,I0.1是楼主说的第二个检测开关,不过看楼主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网友M(2017-01-25):
最好还是用自锁程序实现,SR尽量少用

网友M:
i0.1用常开点串在Q0.0后,再串个M0.0的下降沿就可以了,

网友N:
300PLC上升下降沿必须要有一个存储位,不能使用产生下降沿的地址作为下降沿存储位,其存储位是对该存储位之前的运算结果的上升下降沿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