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一个led照明灯,已知功率和阻值,该怎样计算它需要多少电压。

网友A:
阻值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B:
和灯珠的接法有关,很多的灯珠是单个就4.2

网友C:
拆开看看内部连接不是更直接

网友D:
拆开看看串并连关系,每个按3V算。

网友E:
LED驱动是用恒流源,一个高压进去,全部死光光。

网友F:
用公式P=U*I=I2*R

网友G:
我接触到的白光的LED,大部分是3.0-3.3V ,单颗电流是最大30MA,如果是多颗的话就要看串并联了,并联加电流,串联加电压。

网友H:
不能确定,不能用电阻来算。

网友I:
是呀,LED是什么?是发光二极管,不能用电阻来衡量。用电压,电流,功率来计算。

网友J:
知道电流可以算出电压。

网友K:
也问阻值是如何得到的,是测量的(应当不可靠)、还是给出的,或者是限流电阻的阻值?看二极管数量的方法可以参照。
另外,其本身是否带有电源电路。

网友E:
个人猜:阻值是串联电阻的阻值,仅估计,具体请看产品的说明,或参考实际电路。

网友L:
LED照明灯,内部带有开关电源,只能按照铭牌算

网友M:
阻值没有意义;
如果你手上有带显示的可调电源,从2V一点点升上,到正常的亮度看电压及电流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