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维修中的小事

楼主(2016-12-22):
因为公司天车没有委外修理,所以发生故障后就有公司内部解决,庆幸的是都是双梁天车,故障是这样的,主钩高速上升下降时,动作几厘米后就停止,接着伴随电机嗡嗡声,像是电机带不动。随后进行原因查找,因为看到电机抱闸有动作,瞬间后恢复常态,就怀疑线路问题,在对抱闸接触器进行检测时,发现主触点有一组故障,更换接触器后故障排除,事后就想,这种故障抱闸就一下也不应该动作的,所幸没有拆卸抱闸,少走了弯路,感谢公司电工。

网友A:
我们厂两台5t的行车领导从来不让我们电工碰,维修都是外包,你们懂的

网友B:
听电机嗡嗡的 就该知道是缺相   还拆什么抱闸表情  你们的电工这点经验都没有吗

网友C:
工作越来越难搞了,钱都哪里去了

网友D:
我们公司行车全部自己修,5T,遇到你说的情况,我肯定先怀疑刹车盘有没有松开,,先测电阻。在通电测电压。最后看刹车间距

网友E:
楼主说的应当是报闸电路的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第一反应肯定就是缺相,如果是抱死的话早就跳闸了,抱死电流多大啊

网友G:
5T的行车不都是锥形转子,停止转动自动抱闸的么?电机不转,发出嗡嗡的声音这就是缺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