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2):
标题内容,刚入行,请教了

网友A:
热继跳就表示过载了,零线带可能是有设备已经烧坏,还有就是设备没接地线,如果有地线上级空开都会跳

网友B:
先接地线.

楼主:
试了一下,把地线甩掉就正常,接上又不行了

网友C:
电机绝缘不好,接地

网友D:
零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E:
把地线甩掉就正常,是说零线不带电了、还是热继电器不动作了;热继电器大概多长时间动作,电流多少,及其他具体情况。

楼主:
甩了零线就没有电了,接上一按就动作,一个小电机5干瓦的。可能是电机绝缘不好因为泡在水里。。。。。

楼主:
是个潜水泵,刚捞上来用摇表摇了下,绝缘坏不,谢谢大家的帮忙。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