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22):
海为PLCD的输入端子公共端与24V误搭后PLC短电没有了反应。它会烧掉吗?还是,谢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正常是不会的,应该有保护的

网友B:
短路了,看保护。

网友C:
估计plc电源保护了  或者坏了

网友D:
电源还可以正常的话就问题不大

网友E:
海为的保护系统不是特别完善,就算完善也可能导致内部保险管或者保险电阻烧断

网友F:
是再上电也没有反应吗;允许的话,或可参考6楼,看看保险管或保险电阻。

网友G:
国产的东西有待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