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什么是单线制串行接口?如何与西门子或者是,三菱的plc的串行接口通信呢
有一些仪表是单线串行接口,这个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A:
美信那个1线接口么?如果是,
其在1条线上,分时段的,又收又发,
然而,主要问题是与通用串口的数据格式有很大的出入,
起始位不同,表示数据也不同,结束也不同,
所以说,没得转,要转得用处理器变换处理。

楼主:
有些湿度计的说明书上写的是单线制232,以前从来没接触过。

网友A:
说明书该有足够的内容让你能使用,我这说只是猜,估计,所以只能是参考。
是不是只有传感器只有发送,没有接收。少了一条线,叫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