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请问大家:我们组合式空调箱:只有送风机一台,检修发现回风阀叶片坏了,现在状态时100%回风量,想不打算修复回风阀,这样的话开启送风风机会对风机有什么影响或其它隐患,谢谢!

网友A:
我回答不了这问题,请哪位朋友帮忙解答一下吧。
楼主或可查看说明书、或参考有关资料、现场观察,从负载等方面,看有哪些影响之处。

网友B:
要回答楼主的问题,首先要了解回风、新风各自的用途。
回风:回风利用的比例愈高,系统就愈省电,也就是说电耗最低,但又带来一个问题,房间内的空气就与浑浊。
新风:新风利用的比例愈高,系统就愈费电,也就是说电耗最高,但房间内的空气最新鲜。

当春秋两季时,此时即不要制冷也不要制暖,或者室内温度高于室外,而此时却需要制冷时,为了节约用电,同时也为了保持室内的空气新鲜,此时就应该100%的利用室外空气。

而当夏季制冷,室外空气温度相当高,为了节电,此时可以适当的利用回风,并适当的开启新风。

了解以上的原因后,楼主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C:
如果你的回风阀是手动的且一直处于一个固定状态
那么不维修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风阀门开度是是电动阀控制的,开度的大小是PID调节的,现在就是回风阀门轴坏掉了,回风阀门开度一直为100%全打开,这样不知道开启风机时,会不会造成风机前后压差会不会相差太大,最终造成风机电机坏掉!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
设计的时候回风阀开度是多少?
至少这样能耗上去是肯定的
轴断裂直接加工一根不就解决了嘛!

网友B:
回风阀全开,对驱动风机的电机影响不大,应该是电机电流略有增加,但绝对不回烧电机,因为设计师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到,在春秋两季时,风阀全开,除非是饭筒设计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网友!我特别怕每次启动风机时,电流会很大烧坏电机!

网友D:
启动时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E:
8楼正解,建议检测一下风机工作电流,如果超出了电机范围就必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