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请教大家,如何确定一款适合的风扇

网友A:
那地方的散热?电路板的散热,书上就有啦。开关电源的书,PCB制板的,模拟器件的都会在背后部分有些散热相关内容。

网友B:
根据安装位置,空间大小,电压等级等等,发热量大就选转速高一些的,

网友C:
     成品变频器都自带散热风扇的,你要的是不是安装有变频器的配电柜内散热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般都选用的是电压220v 规格200mmX200mmX60mm带防护罩的轴流风机作配电柜内散热用,价格也只一百多元一套,散热效果也不错。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D:
赞同楼主3的说法。

网友E:
你这问题估计没几个回答得了!
关键条件都不齐!

网友F:
二楼的建议挺好

网友G:
工厂的散热,感觉容易安装,风够就行,

网友H:
根据发热功率(耗损功率)选择散热型材和散热风扇

网友I:
   要考虑额定电压、功率、转速,这些参数决定风扇的散热能力,可抛开复杂的理论计算,参照同类变频器的风扇参数选用。尽量选用滚珠轴承的,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