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我是小白,想请教各位师傅。
220v输入的变频器,后面可以接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A:
电机星接

网友B:
看变频器的输出。
见过输出接三相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变频器的输出。
见过输出接三相电机。
我只知道输出是3相220v,有没有3相220v的电机?

网友C:
接三相220v电机,国内小功率电机星接380v,角接就22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三相220v电机,国内小功率电机星接380v,角接就220v了……
就是普通的3相380v的,按三角接法就变3相220v了啊?

网友C:
你看一下铭牌,星接时候380v的话改变成角接就是220v了,这样你的单相变频器可以放心控制电机了……

网友D:
三相220V电机是有的,日本或其它国家用的是三相220V动力工业电源。

网友E:
国内的小功率三相电机接线盒可以打开的改成三角型接法就行了;
日本产的小功率三相电机则大多直接就是用三相220V的;

网友F:
输出也是三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内的小功率三相电机接线盒可以打开的改成三角型接法就行了;
日本产的小功率三相电机则大多直接就是用三相220V的;
明白了,谢谢

网友G:
变频器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是对应的。输入电压是220,输出电压也是220等级。电机自然也应该是220的。是三相电机。

网友H:
改接法貌似只适用4KW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接法貌似只适用4KW以下的
那4Kw以上的是不是只能换380v输入的变频器了?

网友I:
380v星型电机  接三角形就是220v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国内的小功率三相电机接线盒可以打开的改成三角型接法就行了;
日本产的小功率三相电机则大多直接就是用三相220V的;

又跟Z版学到了

网友K:
基本国产的的星接的小电机都可以改成三角接,就合适你用

网友L:
Y接法改三角接法是可以用的

网友M:
我的三相127V电机(5.5KW),就是三相220V变频器驱动的

网友N:
国产小功率电动机(一般在4.4千瓦以下)改成角接,你的变频器功率能满足的情况下,一般都能用。

网友O:
我记得好像还见过一种输入电源是380V两相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好像还见过一种输入电源是380V两相的变频器。。
见过两相380v的电焊机

网友P:
输出是三相的话,小功率电机,三角形接法。

网友Q:
改变接线方式

网友R:
就是普通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接三相220v电机,国内小功率电机星接380v,角接就220v了……
同感,只能带小功率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