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23):
厂里的三碁变频器,频率老让工人动,密码他们都知道了,锁不上,怎么锁定频率,或者别的办法?

网友A:
把面板拆了。

网友B:
不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C:
把面板拆了最好 ,需要修改时再插上 即可 。

网友D:
用多段速运行方式吧

网友E:
启用多段速且把面板拆除,这样他们玩不转了就没辙

网友F:
密码能不能改的啊

楼主:
他们知道的是万能密码??

网友G:
工人为什么改呀,你和他们领导说呀,真不行的话就把面板给下来就是。。。。

网友H:
一般操作都不会了解太多,无非就是想开快点,改密码或拆面板不好操作的话可以降低最高操作频率、频率上限,限制了频率他再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多段速运行方式吧
用多段速,且把运行频率选择模拟电压,这样他把多段速端子拆除后因没有主令电压而停机,只能按所设定的多段速度运行。